楼主(2006-11-04):
要求是四台电机自动在一用三备的状态下运行,一台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后工作一定时间(原定是8小时<考虑模拟方便比例缩小了时间>,自动切换到下一台,如此循环至运行命令停止.另外在任何一台电机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切换到另一台,余下三台继续按循环程序运行.(故障电机停机至人工复位后再投入循环运行)
程序编好后,发现基本功能还可以,就是故障时可以切换到下一台,但在余下三台运行完后,就卡在最后一台电机上了(一直运行),无法再循环.
请帮忙怎样改正,用JMP(跳转命令)是否可以

网友A:
参考图面

网友B:
这样也可以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2楼,3楼两位师傅!
正参考2缕师傅的图分析中,3楼师傅的程序下下来后打不开,解压后,并分别删除bak和CPT文件都不能打开,梯形图区域一片灰色,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
再次感谢两位师傅的帮忙!非常感谢!谢谢!

楼主:
2楼的师傅,你的方法好像不太灵,(不知是否是我误会了你的意思)你是否是想用计数器给自己复位,同时启动下一个计时器,但这样好像复位优先,在CX-S模拟时计数器不停地重复循环计数,无法启动下一个计时器.
不妥之处还望指正,谢谢!

网友C:
疑问
上面的几位仁兄,这些图沃应该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i他们〉

网友D:
非常简单的一个程序,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实现

网友C:
我怎么 不管看?
他的后缀名是.cxp
我需要什么软件可以看?

楼主:
非常感谢三楼!图片我已打印下来,这两天应付单位企业文化考试,没来得及细看.
也非常感谢八楼!很不巧的是,我也打不开.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过,把 bak 还是 CPT 文件删除即可,但我逐一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晕!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不胜感激!(我把程序上传后,倒是下下来试着打开过,但今天也不行)
8楼的师傅能否把梯形图抓上来?谢谢!

网友D:
你的CX-p是什么版本的啊?我的是6。1的我能打开你的程序,你换台机子装cx-p5。0试试,bak是备份文件,opt是记录机器配置的文件(没什么用),要是正常你删除opt文件就可以打开

网友D:
OMRON的cx-p才可以看

楼主:
非常感谢 yhisky 师傅的热情帮助!真的非常感谢!
这次可以打开了,不知你是怎样处理的,为什么这次可以打开而上次却不行呢?能否分享你的办法?我是用 omron 的 Cx-P5.0 的(是否是版本问题?)
关于程序,我用Cx-S模拟了一下,好像不是很好,我的本意要求是四只电机按一定时间间隔顺序循环运行,任何时候只有一台在运行,其余三台备用,若有一台故障,则自动切换到下一台,仍然是只有一台运行,其余备用,
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您的程序中有时会有两台同时运行,还有计时器最大只能延时999秒,若我想要延时8小时,若不加计数器,恐怕不行
不妥之处,还望指正,恳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D:
我在模拟的时候不会出现两台同时运行啊,要真有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你让自动运行开始信号一直为on了,那当然不行了,那时一个点动信号,置on后启动就让他置off,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关于定时器,我当时只是想模拟运行,如是8小时的,那当然只有用计数器了,你可以用1min 的脉冲来计数。
你用的软件版本没问题

楼主:
谢谢 yhisky 师傅!真的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您的程序中,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在有一个故障时,比如 M2 故障时,由于T0006 为 on 则 M3 一直运行,同时M1  M4轮流运行,则同时有两台运行.
如果00002为点动的话,也不太符合实际工况,一般故障应该是故障保持的,直至人工排除后才能复位,你这里如果按点动,则将00002再次置 off ,那M2又将运行,
如果用计数器的话,是否要考虑计数器的复位问题?还有1min脉冲是否可以多次运用?它的标志位 CPM1A 中是25400 ,CS系列中是多少?(我输不进去,而CPM1A又无法模拟).
请不吝赐!我刚学这东东,很多不懂,还请多多包涵!方便的话,能否将计数器编入程序中传上来教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E(2007-01-16):
我也来凑一下热闹,不过我用三菱写的,对欧姆龙不是很熟悉,希望能做参考,我在PLC调试过了,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E:
附件不知为什么传不上去,有需要的话QQ41918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