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4):
最近对电度表比较头疼,请教各位高手关于电度表的选型标准和不同表的故障判断???!

网友A:
三相三线有功电能表主要针对电动机等需要线电压的负载计量用.内部有两只电流线圈,两只380V的电压线圈,其中B相是直通的.三线进,三线出.
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则是针对不同负载,包括电动机和单相照明等负载计量用.内部有三只电流线圈,三只220V的电压线圈,四线进四线出,零线是直通的.

网友B:
谢谢!!!
好东西!!!
在这里想问一下有功表和无功表在接线和原理上的区别!!
主要三无功表!!
谢谢信老师!!!

网友A:
三相无功表接线与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接线相同.
原理上的区别:
三相无功表内是A,C相电流线圈是双绕组电流线圈,除了A,C相电流线圈外,另外的绕组是B相的电流线圈,两只B相的电流线圈是串联的,并且是与A,C相的相位相反.
同时,A,C相的电压线圈是380V的,电压线圈的公共端是B相.

网友C:
i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