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5):
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望高人指点:

一般220V的加热管接到380V的电源上去,如果三相平衡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接成星形就可以了,要不要接零线?

网友A(2006-12-08):
可以 但是必须接零!还要注意设备接地!

网友B:
为了工作稳定还是接根零线吧.

网友C: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D:
还是接一根零线比较好,要不然一根加热管坏了,另外两根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E:
可以!三个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

网友F:
如果三相平衡的话,Y型,△形都可以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三相平衡的话,Y型,△形都可以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必须接零!还要注意设备接地!
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为了工作稳定还是接根零线吧.
理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上言之有理!
why?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是接一根零线比较好,要不然一根加热管坏了,另外两根工作就不正常了。
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三个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
给个理由,,很严格吗,加热元件有点差异不行吗?

网友H:
不要接零线,但机壳要接地线,我们公司就做烤箱的,用Y型接.

网友I:
(如果三相平衡的话,Y型,△形都可以接.)不对
角形等于380/星形是220

网友J:
接成Y形,中性点接N,正常工作N无电流,坏一根也能工作.

网友K:
三个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
接好地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三个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
接好地就行
什么叫功率必须相同?功率决定于什么?电压不同功率还一样吗?电阻值差不了很多就行,加热的东西哪有那么严格?!

网友L:
星行就行,我单位的锅炉就是星行的,380V的,都用了6年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这样想的,理论上说,三相功率一样的话,中性点电流为零,但是实际上加热板功率都没有那么准确的,有一定的偏差,再说了,如果中间有某一相中有加热板坏掉了,那三相电流就不平衡了,这样中性点就会偏移,会不会导致更多的加热板坏掉呢

网友M(2007-10-17):
引用 网友E:
可以!三个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

网友N:
可以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接零线
因为Y本来就是相电压

网友O(2007-11-24):
可以,不过要保证三相阻值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