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5):
GP2500s  PLC COM ERROR 02:15

        请知道这个错误是怎样搞定的吗!! 我看过手册!! 没有15的代码错误。
我的PLC通讯是对的!我也知道是画面自身的错,就是一时找不到是哪个画面的哪个方面错啊! 哪位大哥看到我这种情况,请说出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15:步号、字号错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2500S和西门子200连接,出现PLC ERROR 02:2A(手册上没有),但是我把2500S和三菱PLC连接,没一点问题,所以我判定问题是25针口有问题,握手协议错误,最后发给厂家维修。你也可以和其他PLC连连看,判断是否也是串口的问题。

楼主:
怎么办啊!! 没法子吗!!  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