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浮点数问题~~

楼主(2006-11-05):
刚才看了电子流程同学发的帖子,受益非浅,现在我用了CJ1M的PLC做,用除法计算,结果的表示如图,
R是商,R+1是余数,但是在线监视的结果为什么不以浮点数表示出来呢?总是显示000E0003,用十进制显示就是+917507,根本无法利用这个数,求教高手.
前面我发了一个,可能问的不清楚,现在补充这一个,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这个不是浮点数,其结果就是商是3,余数是E,或者商是E,余数是3。
你如果要用浮点数的话,首先要把除数与被除数都转换为浮点数,然后用浮点除,结果才是浮点数。

网友B(2006-12-18):
这是二进制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