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2A与PC连接

楼主(2006-11-05):
A2A系列的PLC与本本连接,25针接口是232串口通讯吗,用和FX的连线能不能和A系列的连接
请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FX的编程电缆SC-09取下圆头的那一边,用25针的插到A系列上可以通讯的

楼主:
谢谢,我自制电缆已和A系列的连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