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PLC

楼主(2006-11-05):
谁有omron-PLC模拟软件怎么使用

网友A:
PLC菜单下有个模拟器启动的按钮。

网友B:
当然,Cx-s 只支持几个特定的系列,不然模拟按钮是灰色不可用的,还有装模拟软件时应用默认路径(一般是omron文件夹下)

        班门弄斧,请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