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设备是通过触摸屏操作。PLC与变频器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 老板说。他想在电脑上看到设备运行的情况。比如哪个电机转。转了多少等等。

也就是说。老板做在沙发上。通过电脑就能看到下面设备的运行情况。还望高手指导

楼主:
对了。顺便说明一点。要的是形象监控制。不是 PLC程序监控

网友A:
方法1:使用组态软件外加通讯联网,需要花费费用
方法2:自己编写监控画面外加通讯联网,需要较高的编程水平
如果你啥都没有,那么就不要做了。

楼主:
收到。可否告知通讯联网需要什么硬件?我这里只有一个和上位机连的线。太短了。

网友A:
不是不想告诉你,是实在无法告诉你,因为你连基本的PLC型号都没有说出来

楼主:
实现与触摸屏同步监视。我需要什么?买个什么什么卡。插在那里?电脑里吗?用普通的网线就可以了吧?

楼主:
晕。这个好象和PLC没什么关系。在直接点。就是我作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脑监视触摸屏幕。触摸屏有什么变化我电脑里也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