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富士G11系列变频器能不能用在复卷机收放卷上的转距控制模式,加张力传感器的.我看见日本人的机器上运行效果很好,张力很稳定,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是速度控制还是转距控制.

网友A:
复卷机大多用开环的张力控制,使用转矩控制

楼主:
我看都装张力传感器的,应该是闭环控制吧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力矩控制~~~

网友A:
如果不是双工位转换的收放卷,可以考虑用速度控制张力,张力控制精度比转矩控制还要高。
但如果是双工位的收放卷(一个站收/放完,再切换到另外一个站),最好用转矩控制,转矩控制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该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用转速控制张力,最好加跳动辊(dancer roll),以吸收工位切换时带来的扰动。
回答完毕!

楼主:
机器从零速开始时张力波动很大,但小日本机器上的张力还是很稳定,不知道起步的时候怎么控制才好

网友C:
收放卷的控制模式有多种,根据被卷曲材料及可承受张力变化范围进行区分。但是如果采用富士的变频器一般不会是直接张力控制,很可能是通过PLC调节的速度控制。以富士变频器的水平还做不到那么高级的应用。

网友D(2006-12-06):
小日本用的是速度模式,富士的转矩模式卷纸都不行,性能太差,除非用在很粗糙的地方。

楼主:
他们用的是电梯上专用的变频器VG7的,听说里面可以加测卷径的卡,价格很高,3.7KW的好象要接近1万,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网友E(2013-09-28):
可以选用 英威腾的矢量变频器 ,不要迷信国外的 支持国货 我这边现场应用
http://www.56.com/u88/v_ODU0NjM3NDE.html
收卷和放卷侧 可以切换 放卷方向可以正反
收卷还带锥度控制
表面张力采用 张力传感器反馈
收卷速度采用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

网友F:
不管是什么变频器,只要有转矩控制功能或者转矩限幅控制功能,并且可以加编码器速度反馈,就可以。富士的G11变频器不知道是否支持矢量控制,如果支持就可以。不支持,仅有V/F控制,就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