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两电机分别带一个辊轮转动,两辊轮的直径不一致.电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请问怎样才能做到两辊轮线速度一致?当一辊子速度改变时另一辊也要改变.

网友A:
不知道,但是要顶一下,希望哪个高手来说说应该怎么做

网友B:
不知道  但想知道

网友C:
无轴传动。相当于没有变速箱的变速箱传动。搞个同步工艺的板子或者PLC编辑的工艺模块,就可以了。

当然,这种传动要精度有高精度的,要简单有简单的。同步的方案很多呀,根据你的现场需求选择方案。

楼主:
kdrjl: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另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kdrjl: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另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
是的。最基本的主-从控制就是同步控制的一种,但是,这种控制一般用于同轴传动。无轴传动一般都是针对不同轴的同步传动,有角度同步控制、速度同步控制加补偿办法解决。最好和精度最高的使用工艺软件和同步卡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轴传动。相当于没有变速箱的变速箱传动。搞个同步工艺的板子或者PLC编辑的工艺模块,就可以了。

当然,这种传动要精度有高精度的,要简单有简单的。同步的方案很多呀,根据你的现场需求选择方案。

关于高精度的无轴传动,您能不能再简单介绍一下?
通常,精度不高的传动我直接用相同的速度给定(根据传动比和滚筒直径、工艺参数做数学运算)。一般变频器的有反馈速度控制精度足够了,可以按速度给定提速、减速,满足生产需要。
精度高的是怎么做呢,有些设备要求很高,如果速差大会导致生产不稳定;有些设备还有累计误差,长时间运行还有位置误差累计,这种情况是否还需要位置伺服?
盼望K版点拨一二

网友E:
可以试一下正弦变频器的比例联动 比如两台电机都是4极电机 50Hz时转速都是1500转 两个辊轮的直径比为R:r=2:1  那么线速度VR:Vr=2:1 要保证线速度1:1 则直径大的辊轮的电机与直径小的辊轮的电机的转速比就要是1:2  反映到频率上的比例就是1:2  也就是说让两台电机的频率比始终为两者所带动的辊轮的直径比的反比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成本低  精度应该也够了

网友E:
具体实施细则可参考http://sinee.cn/case_04.html有具体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正弦变频器的比例联动 比如两台电机都是4极电机 50Hz时转速都是1500转 两个辊轮的直径比为R:r=2:1  那么线速度VR:Vr=2:1 要保证线速度1:1 则直径大的辊轮的电机与直径小的辊轮的电机的转速比就要是1:2  反映到频率上的比例就是1:2  也就是说让两台电机的频率比始终为两者所带动的辊轮的直径比的反比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成本低  精度应该也够了

感觉这种方法精度不如闭环矢量速度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实施细则可参考http://sinee.cn/case_04.html有具体说明
刚才看了您的这个方案,这个系统是全模拟量的频率控制保证速度联动的

网友C:
楼上如果对高精度的无轴传动感兴趣,可以参考西门子的工艺板T400的介绍。可见一斑。他刊登在西门子的交流传动选型样本的第6章《设计指南》里呢。

网友F:
siemens 变频器可如此法:
两变频器共用一模拟输入,再分别设定变频器的模拟输入标定(P757-P760),实际操作可用测速器来测得实际速度.以使两辊轮速度一致.

网友D:
谢K版。
我查阅了VC的样本第六章,大体有了了解。有些问题还比较模糊,请指教:
1 如果仅两台电机同步,只用一块T400工艺卡可以吗?硬件是不是可以这样:加T400工艺板的速度反馈(带零点编码器)直接接工艺板,另外一台电机的反馈不进变频而直接接入工艺板?(该变频速度给定由工艺板控制,通过uss协议或装置对装置的通讯给定?)
2 如果多台电机逐级同步呢?给定和反馈分别是怎样的流程?

以前看到某大型分切机用到这个SIMADYND系统,当时也感觉很疑惑,不解它的作用,以为是做过程控制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