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请大家指导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辅助动分触点KM1和KM2是互锁的,麻烦大家给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不锁着的话不是会发生短路了吗
你看看主电路不是知道了
锁着就是防止你两个起动按钮一起按,
如果一起按就会发生短路

网友B:
这个问题还要问
~!太没有水准了咯!~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知道他们互锁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两个辅助动分触点KM1和KM2互锁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互锁?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知道他们互锁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两个辅助动分触点KM1和KM2互锁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互锁?麻烦解释下,谢谢!

一个启动了,另一个就不能启动,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D:
仔细观察一下接触器的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E:
sb1   控制KM1 正转,SB2控制KM2反转。
为了被免同时按下SB1和SB2造成短路,因此必须加上互锁触头,
原理就是当我按下SB1的时候 KM1线圈有电,而KM1的常闭触头
就断开,因此这时即使按下SB2时也不会使电机反转
   要反转时必须先停止再按反转按钮

网友F:
要反转时必须先停止再按反转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