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信号问题

楼主(2006-11-06):
各位大侠好!
请教个问题

3线制pt100温度计  探测外气温度
温度 常 瞬间(约两三天一次、同区域的几个探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显示两三百摄氏度

原因是断路(接触不良)还是信号干扰?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接触不良!

网友B:
PT100信号电缆的屏蔽层接地工作做得如何? 不排除, 外界的感应电压(比如, 由大电感设备的启动或停止引起) 进入模拟量输入模板的 M+ / M- 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