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频率给定中。有数字给定。
其中数字给定中又有几种调节给定值的方式:
(1)通过键盘调节数字给定值
(2)通过端子调节数字给定值。
(3)通过串行口给定数字给定值
另外还有电压模拟给定,电流模拟给定以及脉冲模拟给定,
请问这些频率给定都是怎么应用的。为什么有这么多频率给定的方法,有没有只能用电流给定而不能用模拟电压给定的场合,请哪为大侠给分析以下,谢谢!

网友A:
哈哈,很好学。这就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教育结果,让人如此的费解。是呀,要那么多的给定方式做什么?有一种模式不就行了吗?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网友B:
采用其中1种不就行了?!
何必都用?

网友A:
怎么没人来讨论呢?顶一下。

网友C:
不同场合应用不同的给定方式,比如有的仪表输出是4-20ma,那么就需要电流给定,有的需要电位器给定,等等

网友D(2006-12-28):
根据应用场合而选其一,就像电视机的遥控器和电视机本身的按钮一样,看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