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什么是变频器过载,什么是电机过载,两者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变频器过载,一般是指变频器的负载太大,超出了其额定电流值。电机过载,亦然,指的是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太大,超过其额定值。电机不一定与变频器有关系,但是变频器一般都是带电机的,变频器过载,一般其负载电机均会有问题。电机过载是因,变频器过载是果。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挡百万师!

楼主:
未必吧,小变频器带大电机,电机未必过载,但变频器却过载报警,电机过载和变频器过载未必就是因果关系。

网友B:
嘿嘿嘿,抬杠。嗯,设个局,让人往里钻。够黑。

网友C:
变频器过载应该是变频器的电流超过变频器自己的允许电流
而电机过载是流入电机的电流过大(带的负载太大)
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电机过载就是变频器输出的电流过大,而这个电流未必就是变频器的最大电流
因而 不同的电机应该选择不同的变频器撒
不知道这回答怎样
本人也是刚入门

网友D:
小变频器带大电机,也不一定过载。前几天我用30KW的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E:
你37KW的电机实际输出功率就37W,那当然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