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减速时间

楼主(2006-11-06):
变频器加速运行过电流以及变频器加速运行过电压都有可能是由于加速时间设置太短而造成,假设故意将加速时间设置的很段,变频器是报加速过压还是过流(不设置自动限流功能),为什么?
同样的,变频器减速运行过电流以及变频器减速运行过电压都有可能是由于减速时间设置太短而造成,假设故意将减速时间设置的很段,变频器是报减速过压还是过流(不设置自动限流功能),为什么?

网友A:
加速时间设置过短,通常报过流;减速时间设置过短,通常报过压。
楼主何不自已试试然后再来论坛上公布答案。

网友B:
嘿嘿,是不是也在设局?我还得看看,不敢冒然回答呀。再看看,这里有没有陷阱。

不过纠正一下,第一个问题,不会出现过电压的,过电流可能,直流母线欠电压也有可能。

楼主:
没有在设局,是真的产生疑问,这两天休假在家,有时间上来看看请教些问题。休假完了我也会做些实验,只是有些想不明白。

楼主:
好象加速也可以过压哦,我看过华为变频器的说名书,其中E004就是加速过压故障代码。

网友B:
哦,没设局呀,那就好。我就放心了。嘻嘻嘻。

那么你想一想,加速过程(变频器组成的传动控制系统),怎么能过压?在什么地方会过压?你讲话,通过原理分析,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动过程,如果斜坡时间设成0,如果加速电流不限制,那他应该是一个从装置向电机流向的大电流过程。此时相当于装置输出短路。这种现象会把直流母线的电压拽下来的,哪里能过电压呢?真想不出来。这种时候,对变频器而言,无非是两种情况,直流母线电压太低报故障;逆变器功率元件过流保护动作,报过电流故障。

是这样分析吗?有没有正确的答案?呵呵。

网友C:
说说变频器的加减速的原理好吗   为什么按着按钮不松就能完成加减速的指令啊

网友B:
在变频器里有一个东西叫“电动电位计”,变频器的上升和下降键就是操作这个电动电位计起作用,实现加减速运行的。其实,现在的智能控制器中,都包含着这个功能。实现人工操作电位器旋钮的功能。

网友C:
还有  那就是由PLC控制的变频器   我们操作的按钮都是模拟量吗   通过PLC再变成数字量   来完成指令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