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06-11-06):
我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在一家电器公司做事,最近我们领导让我做一个有关PLC的实验说明书,其中牵涉到梯形图和相关程序,我用三菱的FXGP画的图,并自动生成的程序,我要问的是,怎么样才能把程序和梯形图拷贝到Word文档中,那位大虾知道的话请帮帮我。谢谢!!!!!!!!!!!!!!!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没有试过.
不过如果你装有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软件的话,可以这样试一下:在FXGP中选择打印程序,在打印机一栏中选择“Adobe PDF”,选择好保存地址,按打印。这时并没有打印,只是生成了一个*.pdf文档而已。然后打开这个文档,就可以把文档内容复制粘贴到Word文档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不过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是英文版的 ,你指的打印机一栏是指File文件下的printer  setup么,可是里边没有“Adobe PDF”这个选项呀,如果不是的话,那又是哪呀,你能不能给我截几张图让我看看呀,或者更详细的论述以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因为你的Adobe Acrobat 7.0不是专业版,所以你是找不到这个选项的,由于Adobe Acrobat 7.0专业版并不是免费提供给用户的,所以你找起来也是有困难的,建议你下载PDFfactory这个软件,也可以实现carl所述功能。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在PDF格式下,梯形图当成图片拷贝到Word里边,但是打印出来很不清楚,能有什么好的方法把PDF转换成CAD格式么,能的话,效果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C:
你直接打出来就是了,还这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