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要让伺服电机以120转/秒的速度来回摆动50度,要怎么设参数才行啊?
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都是三菱的!

网友A:
可以用位置方式,50度就是5/36圈,如果是MR-J2S的放大器,在电子齿轮比是1:1时,发出131072×5/36个脉冲,速度按脉冲频率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