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要让伺服电机以120转/秒的速度来回摆动50度,要怎么设参数才行啊?
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都是三菱的!

网友A:
7200转/分,不知道三菱哪款伺服能实现

网友B:
呵呵,看样子楼主选错了伺服了. 不过还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只是肯定会影响精度

网友C:
7200转/分
三菱目前市场上我还没发现

网友D:
要求有点高哦
你的要求很高哦,要求电机的响应时间要快,惯量要小,三菱应该不行吧.应该用空心杯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