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因为一台发电机的功率太小,又买了一台,但不知两台柴油发电机如何并网发电?!!
求教各位大虾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很难,要保证两台发电机同步才能并网,估计要用到特别的设备.

网友B:
1.如是3相的要同相
2。两台发电机的功率相差在10%内
3。相位角要相同
4。电压相差5%

网友C:
要用并网柜装置,进行并网;另一方法是,负荷分开,线路分开供电

网友D:
要一同步机和一异步机,再要一特用开关即可,

网友E:
本单位专门从事柴油发电机组并机事业,有需要的请联系~

jfy11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