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我单位有一套喷涂线的PLC是三菱FX2N-32MR并带了三个温度控制模块FX2N-2LC。
我对开头的程序不懂求助解释,程序:
-||-M8002--[TO K0 K0 H0 K4 ]
             |-[TO K0 K1 K16 K4]
             |-[TO K1 K0 H3000 K4]
             |-[T0 K1 K1 K16 K4]
-||-M8000--[FROM K0 K5 D20 K4]
             |-[FROM K1 K5 D24 K4]

网友A:
这是特殊模块上的程序,手册上都有!
一个是写入,一个是读出!

楼主:
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我也知道M8000和M8002的作用,但是上述的程序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B:
没有温度模块的手册吗?
搜一下一定有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呀!
三菱程序难道大家谁也不会吗?

网友C:
[求助]
小弟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请问哪位前辈能给我一份温度模块的手册?

网友D:
TO K0 K0 H0 K4 ]是选择传感器的类型,H0应该是K型(我没有说明书,不知对不对)
|-[TO K0 K1 K16 K4]是对你要读的温度取平均值的点数。
这两句是对模块的初始话语句
-||-M8000--[FROM K0 K5 D20 K4]是将两个点的温度读上来存到D20~D23里,其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