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1151电容式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不一样,能替换使用吗?替换使用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1151变送器《一次风量》的测量范围是0--0.8Ka,由于在点炉过程中,这个变送器坏了,我把二次风量的变送器0--0.6Ka转移到了一次风量上,结果从电脑上显示的参数还真差不多。请问如果我换成0----1.6Ka 或  0--40 Ka 或 0--60Ka,意思是说换成只要是0Ka以上的测量范围,他们在DCS里显示的参数和实际参数会有多大的变化,参数是变小还是变大,和实际的参数会有多大的出入???
如果替换以后还用在DCS里修改数据吗?谢谢

网友A:
更换仪表 必须调整量程 使之和原来的表量程一致  才能正常使用 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之所以从电脑上看差不多 一是因为这两块表的量程差不多 而是风压参数波动角度 变化频繁 不易觉察而已  比如实际值为0.2KPa  用0---0.8KPa的表测量输出为8MA 用0---0.6KPa的表输出是9.33MA 怎么可能没有差别  如果坚持这样替换 就相当与该变了原来的量程 微机中也要做相应的改动 这样指示值是准确的  但量程的设定是由工艺条件和要求决定的 不能随意更改  再有如果用0---60KPa的变送器测量风压  即使微机设定也改好了 也没法准确反应实际值 量程选择的过大了 测量精度会大大降低  另外1151变送器分2E 3E 4E 5E 6E 7E 等型号 对应不同的量程范围  应根据需要选用正确的型号

网友A:
如果用0---60KPa的变送器测量0.2KPa 的风压 其输出仅为三百分之一 还不到仪表的不灵敏区呢 根本就看不出变化

网友B:
只要在DCS里修改量程参数与现场1151变送器的量程一致即可.
选代用表时,最好选量程尽量接近的!太大的量程,会造成显示精度的降低,关键是要满足实际工艺操作的要求.

网友C:
l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一.调整变送器的量程.二 在系统里调整被测点的量程范围.

网友D:
压力可以,但流量就不行,还要考虑孔板参数

网友E(2006-12-09):
更换仪表 必须调整量程 使之和原来的表量程一致  才能正常使用 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之所以从电脑上看差不多 一是因为这两块表的量程差不多 而是风压参数波动角度 变化频繁 不易觉察而已  比如实际值为0.2KPa  用0---0.8KPa的表测量输出为8MA 用0---0.6KPa的表输出是9.33MA 怎么可能没有差别  如果坚持这样替换 就相当与该变了原来的量程 微机中也要做相应的改动 这样指示值是准确的  但量程的设定是由工艺条件和要求决定的 不能随意更改  再有如果用0---60KPa的变送器测量风压  即使微机设定也改好了 也没法准确反应实际值 量程选择的过大了 测量精度会大大降低  另外1151变送器分2E 3E 4E 5E 6E 7E 等型号 对应不同的量程范围  应根据需要选用正确的型号

对头!

网友F:
对于量程相差不远的变送器,应该还是可以替换使用,但应在DCS组态内部修改测量范围,而量程相差太远,应尽量避免替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