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为什么S7-300与S7-400之间的以太网通信容易断网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用的是CP343-1和CP443-1的网卡/CPU315和CPU416
求救了,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首先, S7-300与S7-400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推荐使用 ISO-on-TCP connection. 所以, 你检查硬件组态中的 CP343-1 / CP443-1 网卡"Properties/Parameters", 确定"Set MAC address/Use ISO Protocol"已经选中.

其次, 在 Netpro组态中, 在"type"栏中, 选择"ISO-on-TCP connection".

然后, 在编写程序时, 尽量在OB35里面调用 FC5(AG_SEND) 和 FC6 (AG_RE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7-300与S7-400之间的以太网通信推荐使用ISO-on-TCPconnection.所以,你检查硬件组态中的CP343-1/CP443-1网卡"Properties/Parameters",确定"SetMACaddress/UseISOProtocol"已经选中.

其次,在Netpro组态中,在"type"栏中,选择"ISO-on-TCPconnection".

然后,在编写程序时,尽量在OB35里面调用FC5(AG_SEND)和FC6(AG_RECV).
谢谢,我遇到的那个确实是用的ISO-on-TCP connection,也是用的FC5/FC6;“Set MAC address/Use ISO Protocol"已经选中
但是还是经常断网。问个问题可以用其它通讯协议吗?
我再想是不是可以把S7-300作为S7400的从站,当然这样需要换网卡,而且要使用Profibus.

网友A:
1. 可以试试 ISO transport connection!
ISO传输连接的属性:站间的通信是基于MAC地址的。使用数据块的数据传输适用于大量数据。可使用“SEND/RECEIVE”和“FETCH/WRITE”应用实现数据传输。

2. 也可以试试 S7 connection!
S7连接的属性:该连接可用于所有S7/M7设备。可用于所有子网(MPI,PROFIBUS,工业以太网)。SIMATIC S7/M7-300/400站之间数据的可靠传输(使用“BSEND/BRCV”或“PUT/GET” SFB)。 高速,不可靠数据传输取决于对方与时间相关的操作(使用“USEND/URECV”SFB)。

请问: 你的CP343-1和CP443-1是插在ESM/OSM模板, 还是插在普通的Hub集线器上(比如3com, TPlink)?

楼主:
CP343-1和CP443-1都是插在OSM上面的,是在一个环网上面

网友A:
由OSM构建的光纤环网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能确信OSM/CP343-1/CP443-1模板功能正常, 以及光纤与TP电缆无损坏的情况下, 唯一值得怀疑的是--网络上的数据堵塞(检查你的程序与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