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我公司桥吊用的起重用的变频器ACS400,出现了直流母线过压的故障代码,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另外变频器ACS型和ACC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下降时能量回馈直流母线造成,应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B:
同意安装制动电阻,或更改相关参数,让起重机在下降的时候电压不致过压而保护,应该在说明书中有说明,直流母线过电压的原因是,内部安装了母线检测回路,给DSP一个信号使其产生保护。

网友C:
用ACS 400的来做起重,你真有魄力!

在这种应用中,U/F控制的变频器很容易实现“起不来,滑下去”。

而且不加制动电阻很容易报直流过压!

ACC好象是加装提升宏的ACS

网友D:
换矢量控制的,比如ACS800。别嫌贵。要正确地、合理的应用各种型号的装置。

网友E:
还不如换彗风的呢

楼主:
谢各位的提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ACS 400的来做起重,你真有魄力!

在这种应用中,U/F控制的变频器很容易实现“起不来,滑下去”。

而且不加制动电阻很容易报直流过压!

ACC好象是加装提升宏的ACS
呵呵,在此之前有人用800供水,选型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