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255调试问题

楼主(2006-11-06):
我用89C51单片机,用8255扩展输入输出接口,一部分用于键盘,结果发现8255端口输出不是程序的内容。然后用调试板单独调试显示和键盘部分,用电表测试发现138的y1口(接8255片选)输出为高电平,即8255并未选中,但程序只是8255A输出高电平,测试发现A口电平都在1伏多,所用芯片换过一次,应该没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我建议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PA口的输出波,如果你用万用表测试时可能看不出实际输出的电压,因端口本身有可能在不断的变化,另外P0、P2口建议装个10K的上拉电阻,8255的控制命令字是否写好,38译码器是否能正常工作,程序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全部正常,把负载断开测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驱动能力有限,比如装上个三极管,然后再接上负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