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请教各位,比如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30A,那么它的每相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楼主需要翻翻书。
难道您以为额定电流不是每相的电流而是总电流吗?

网友B:
[]
额定电流是在额定功率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其实已经是每相电流,不过电机的电流和带的负载有关系,或者说和电机的输出功率有关系,随着负载的变化会变化。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封精鼓励一下。

其实,还应该更强调一些,比如,电机的铭牌数据中的额定电流,是相电流?线电流?他的属性是交流真有效值?平均值?...等等。他是怎么来的?在变频器上怎么得到的?是算得?是测得?。。。等等。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D(2007-10-01):
变频器上是测量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