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小弟初识PLC,事情是这样的:公司有四台射蜡机(台湾产)用的是士林AX0N-60MR的PLC,与三菱FX0N-60MR的一样,有两台的故障是一样的-------自动功能失效(按自动钮无反应)其它手动正常,起初怀疑X42输入口坏了,但按自动钮时,输入灯亮,并且用测试输入口的程序,特别是X42,证明输入口都是好的,后又怀疑输出继电器坏了,同样用测试输出口的程序证明输出也是好的,再后来怀疑程序有问题,但把坏PLC中读出的程序写入一个新三菱FX60MR中也正常,难道是外围有问题,但把正常机上的PLC换上,一切正常,说明外围也正常,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请各们高手帮我出出主意.先谢了!

楼主:
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的太快了

网友A:
你在哪啊??
这种故障不到现场很难讲得清的!!
QQ:214582191

网友B:
当属PLC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有意思,在线监控程序了吗?程序如果有注释最好了.应该查得出来的

网友D:
可能是程控器坏了

楼主:
4楼的opt_wgp大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帮我看一下程序好吗?这个PLC我感到奇怪的是用测试程序结果都正常(所有的输入口和输出口都能按程序的要求正常动作),要说程序不对头,无论是用正常机上的PLC读出的程序还是用坏PLC上读出的程序(当然一模一样)如果写入坏PLC中,工作就不正常(只是自动钮不起作用,其它所有钮正常,但自动钮对应的输入口的灯有反应);如果写入好PLC中,一切就正常了.PLC要是坏了的话,为什么用简单的测试程序又是正常的呢?PLC要是坏了的话,哪里坏了呢?另外,如何在线监控程序呢?我很想通过这件事学点东西,大哥能帮我一把吗?

网友E:
這種現象可能的plc程序有問題了.你要分析下程序的動作情況來判斷問題點出在那里.

网友F:
这种情况肯定是PLC的数据寄存器出问题了,不用试的,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把这个地址换了也就没事了,你的这个自动继电器可能是用的地方太多了,引起这个数据扇区了问题的,换掉这个地址就好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在前不久发过一个贴,就有这么一个例子,这是我遇到事实,而且一出就是二台机同样的故障。看一下吧!

网友G:
很简单的东东啊。用电脑监控下程序就行了。很容易查的。

网友H:
9楼说的很有道理,你可以一试,数据寄存器就象电脑内存条一样

楼主:
9楼的wushulin朋友,我看了一下你的帖子(遇到松下PLC的怪事)你所说的数据寄存器是不是资料上说的D寄存器,我的PLC程序,根本没有用D寄存器,它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C:
把程序发给我可以吗? opt_wgp@163.com

网友I:
九楼的大哥说得很专业,我有同感,外围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就PLC本身生了点小病,如果真成了坏PLC,就不是仅仅一个按钮反应不正常.

楼主:
opt_wgp我已把程序发到你的信箱中了,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J: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K: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C:
你的X42到底是自动启动还是自动停止.你给出的注释是自动停止呀而X41是自动启动.这要再次确认
再次确认一下你的判断经过.我把坏的机器称为A机器,好的机器称为B机器
一:读出A机器的PLC控制程序,并将其写入B机器的PLC中,B机器运行正常.此时,说明PLC程序没问题.
二:把B机器的PLC控制器换至A机器上,A机器运行正常????,那问一下,如果把A机器的PLC装在B机器上,B机器运行状况如何呀.
你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试过了,再确认一下A机器的外部元件,特别是与自动运行有关的如自动开始或自动停止,分断/连续的按钮与其它机器的一样吗,有没有什么按钮更换或替换过.这里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是都是自复位按钮开关(瞬时开关)或交替动作开关或拔动开关.二,接的触头类型是不是都一样指接的是不是都是常开或者常闭端子.
根据你提供的程序,好象主控命令N0=M0与X42有关的,X42必须导通,这个主控程序才能运行,如果说X42是自动开始,那么该按钮应该为交替类型的开关,应接至它的常开端子上.如果X42是自动停止,那么它可以是瞬动开关,但应该接常闭端子.
根据你提供的程序,不管是X41是自动启动信号也好,X42是启动信号也好,总之X42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导通的,你最好把坏的机器的PLC内的程序读出,然后按F3进行在线监控,看看程序到底运行情况如何.并注意看看N0=M0这个主控程序到底是不是自动运行的主控程序.

楼主:
opt_wgp大哥,很不好意思.由于我的粗心,在第一帖中把X042说成是自动,令你感到费解,我发往你信箱中的注释是对的X041是自动而X042是自动停止.你说的很对,X042接的是常闭触点,X041接的是常开触点(实际上是两个按钮的常开触点串联,只有两个同时按下才有效,是为了防止工人在进行其它操作时误动作而造成伤人事故,许多机器都是这样设计的)关于你所说的A机B机的两个要确认的问题:一,程序我认为没有问题,因为我把好机(B)上的程序写入坏机(A)机的PLC中,一样是不能工作.二,PLC的外围我认为也没有问题------把有问题的PLC(A)无论换到哪个正常机上,机器都是不能自动,况且,我买回的新PLC写好程序后装上,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L:
可能是数据扇区有问题,换一个吧

我也遇到过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程序设计者或者是生产商搞的鬼,在程序中设了一个计数器,计数值为24000,也就是工作24000次后,程序就把自动封锁,而造成故障现象,要想让机器工作,拿钱吧,而他们在程序中也设了简单的解决办法,到现场后,把其中两个按钮同时按上3秒钟,封锁就解除了,但又只能工作24000次,再用再出钱,解决的办法当然很简单,一,让计数器不再计数,二,干脆把它去掉.机器是台湾生产的,以后与台湾人打交道,大家要小心点,真不是东西.想赚黑心钱.最后谢谢各位的热心的网友给我的帮助.

网友M:
换个输入点试试,再或者你程序上有符合三菱语法,但是实际冲突的语句

网友N:
主控没有接通,哎~能进PLC就很不错了,要是密码也设置了,那就只好给钱咯,不知道三菱设置了密码后能通过什么办法进去呢

网友O:
[建议]
有破密软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