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当我用S7-200仿真软件导入程序时总会出现错误
错误信息如下:
"不能打开文件,或无法读取配置文件或数据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谁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A: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由于MicroWIN的版本与仿真软件的版本不兼容,你可以写几条简单的语句,然后在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下试用,以便找到与仿真软件对应的版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