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6):
在论坛中看到有文章说“可实现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多台水泵,高效节能” 请问这是如何做到的?如何实现单台电机的保护问题?谢谢!

网友A:
在每个水泵前加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B:
通过不同的参数组来实现控制的切换

网友C:
有一拖几的变频器恒压供水专用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D:
怎么去实现电源和同相位问题,这对我也是一个迷,如果用PLC控制怎么去实现呢?
还有在切换时引起的水压波动怎么解决?

网友C:
电源同相这个只要线路做好就可以了,PLC当然也可以做到,但是恒压供水变频已经有这个功能,为何不用呢?切换是一台达到最高输出频率还无法满足水压的情况下再变频启动另一台,所以不存在明显的水压波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