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7):
由于是帮朋友调试,以前没有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看说明书很头疼,它的说明书没有个几天时间看来是弄不明白了,所以特来求助于大家.

这台设备在正常运行,就是要提高一下压力. 请问设置哪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系统啦!你是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在变频器内部我记得是P1082上限频率你可以调节大一点,不过你的权限P0003要设为1。你试试看,如果你用电压,或电流的控制方式,建议要模拟量整定一下。

楼主:
康沃和三肯的都是设定一个参数就可以的.  这个怎么这么麻烦啊.

不是设定 P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