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7):
当我在一个画面放了16个显示灯.和8个拔动开关,两个功能键.当打开此画面时,屏的蜂鸣器就不停的叫,当跳到另一画面时就不叫了,通信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能确定通讯没问题吗?  可别那么肯定哦.

网友B:
可能你的按钮里面有什么位用到不该用的地址了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搞是搞定了,可也不知是哪出现了问题.刚开始时,以为是是在屏上放置了某指示灯(输入1X),但该位在PLC上是空值.然后我就把该位去掉,再去掉部份元件.结果正常了,可我再次把该指示灯放上去时他也不叫了,原先调试时,发现当画面改变时,发现屏把画面的序号做为某地址的值传递了过来.我改变画面时,能收到一一对应的值,当不叫了以后,发现这问题也解决了.我是新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哪出问题了,现在都不舍得乱改了!如大家知道,请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