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6-11-07):
各位大哥:
小弟单位的pro-face触摸屏,无故没有显示,灯不亮.电源线好.数据线好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帮忙
GP2500-SC41-24V 与三菱编程控制器相连,
如买一个新的,能否直接替换
多谢

楼主:
买一个要多少钱?怎么下传?

网友A:
行话叫download...

楼主:
我把它拆开了,保险管烧了。SOCTSC 125v 5A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