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7):
我在安装消息队列时,出现0x42c的错误提示,解释为: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一点都不明白啊,请告诉如何才能安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提示信息太少,建议安装时使用2000或者XP专业版,关闭防火墙以及防病毒程序,停止优化软件的使用。

网友B:
打开 计算机管理  的事件查看器 查看系统事件
看看依存的服务是哪个 然后 手动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