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S5问题 求助 求助!!!
我们单位有台设备上的S5在设备运行正常的情况下cpu突然停止工作 接着就重启不起来了 用的是SMIATICAC S5 115U 942的CPU CPU上RN灯不亮 ST灯常亮红色 BASP灯亮红色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造成的呢? 为什么会运行好好的就跳了呢?(电源正常) 如何连接PC机和CPU? 怎么读出EPROM中的程序?
请各位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照你所说,你连Step5 或是PG95之类的软件都没有,看来有些麻烦。你可以拨打Siemens的热线电话800-810-4288请求帮助。

楼主:
以前用过STEP7 没用过STEP5 还有就是我看115U上的接口是TTY的 我只用过MPI 不知道那线怎么做 请指教!!

网友B:
PC-TTY是S5专用的编程电缆;

网友A:
试试看
建议你去经销商那儿买一条,价格不贵.
也可以照着附图试着作一条.

楼主:
carl 请问这根线大概要多少钱 我在网上看要300多 是不是贵了点!!

网友A:
对不起,忘记了,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C:
指示灯在手册中有说明.step5软件我有.
如果离北京近,可以帮你借编程电缆.
这种东西已经很少了,我们有时备件什么的都是和别人借用再订货.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是安徽的 离北京很远哦!! 只有在网上买线了 我看到有卖的 340

网友D: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kbbs2vcule----------------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便宜的,你是安徽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