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仿真软件

楼主(2006-11-08):
哪位高人熟悉s7-200的仿真软件的使用,上面的模拟的PLC左上角有“run”“stop”和“sf”一共三个指示灯,出了什么错误会导致“sf”灯亮?提示好象是德文的。我遇到多次了改改程序好了,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网友A:
sf应该是software failure.软件错误,配置和编程错误.s7200没用过,但一般仿真软件并不提供错误解释,应该是在编程软件里的CPU状态里提供错误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编程软件的编译是通过的,而且我把程序只是改动了一点点就从原来的run到sf亮了,真不知道从哪方面找原因了

网友B:
大哥还能把那仿真软件发给我,weizhangjing@sohu.com

网友C(2007-04-29):
你是用什么来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