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8):
PLC的高速计数器频率可达7KHZ-10KHZ.那么一般计数器接受频率可达几HZ呢?
我有一旋转编码器,分辩率为1024,装在设备上做计长脉冲,最快是6秒编码器转一圈.也就是一秒有近171个脉冲输出.不知PLC里的一般计数器能对其计数否?

网友A:
一般的也就几十HZ吧,普通计数器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B:
关于PLC高速计数器的响应频率在编程手册上有,书不在我身边,不然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了.

网友C:
我看是不行

网友D:
大约十毫秒两个脉冲,所以得看你的程序扫描同期了.如果你的扫描周期大约为二毫秒左右.也就没问题.这是理想的情况.建议还是别用了.本来脉冲频率就低,再丢一两个脉冲,误差就大了.

楼主:
我的扫描周期为4MS RUN.

网友B:
那频率响应时间是指一秒钟还是毫秒一接受的脉冲数?

网友E:
朋友,我认为可行.不知你的PLC用的什么品牌,我应用编码器多年,
QQ:506663983
MSN; tech,xiao@tom.com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