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6-11-08):
请教大家一个捆饶我的问题:
就是工厂三相计量的问题,有A,B,C三相,一相一个电度表,如果我们把A,B两相倒换,结果是不是A,B两相的电度表停了,不记数了,因为负载相抵触为零拉,请问有这样的理论根据吗?那位达人能发点相关的资料吗?急啊?

网友A:
是不是要偷电~~~~~~~~~~~~~~~`

网友B:
看不懂你说的意思,电表是靠电流来运转的用互感器来做隔离的只要此相有电流过电表就应该转呀,你再换也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