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0v电源的稳定化

楼主(2006-11-08):
在使用热敏电阻的过程中,由于本来使用的p15v电源不是很稳定,所以把它转换成p10v电源后在接热敏电阻。为了电源的稳定,现想在该ic的后面加上LC滤波回路,不知电抗与电容的容量该选择多少?
那位高手如果知道,可否指点兄弟一把!多谢!

网友A:
首先说说电源的稳定程度?热敏电阻的电压稳定程度要求?要求高的话加电感似乎不起作用。

楼主:
1%就可以了!多谢!

楼主:
电源IC选用的是MAXIM公司的REF01CP,精度是正负1%;热敏电阻选用的是石冢电子株式会社的103AT,精度也为1%。

网友B:
用恒流源即可.

楼主:
我需要测试的是热敏电阻的电压,用恒流源行吗?
用什么样的恒流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