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程序中有:
-||-M8002--[TO K0 K0 H0 K4 ]
             |-[TO K0 K1 K16 K4]
             |-[TO K1 K0 H3000 K4]
             |-[T0 K1 K1 K16 K4]
-||-M8000--[FROM K0 K5 D20 K4]
             |-[FROM K1 K5 D24 K4]
其中的H0、H3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三菱特殊模块的指令;
H3000表示对模块的4个通道不同的定义;
具体的请阅读《FX系列PLC特殊模块用户手册》;

网友B:
     H0 表示PLC的0号 DA模块.
     H3000 表示PLC有四路通道,其中四号通道为0到10V输出通道.(我记忆中是但需要查下我的资料才可以确定).
       我的QQ是408671877.可以给我联系.

网友C:
沙漠骆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