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有一个工程,使用的是电容差压式流量计,一个量程是0-30000立方米/小时,工作压力是0-2.5MPa,另一个流量未知,工作压力是0-1KPa。假设它们的管道直径相同,测同一种介质。由于流速和差压得开方成正比,我是不是可以用(2500/1)=(30000/x)*(30000/x)来求得流量呢?如果一个测空气另外一各测量煤气,流量怎么求??
另外在论坛上我看到的有关流量信号开方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在一次表和二次表上都怎样实现??
求救!!!

网友A:
看是哪种流量计了,还要考虑密度的,看看流量计说明书,一般有公式的

网友B:
工作压力好像不是差压吧?差压到2.5MP的孔板或其它不能用啊,会堵管道的.
电容差压流量计一般的刻度应该是开方了的,直接度%就行啊.
空气和煤气在较高工作压力下,是可以压缩的,要计算压缩因子啊.
还有,像上面几位老兄说的那样,先要看说明书哦.

楼主:
主要的是没有说明书,说明书找不到了,要是能找到的话就不在这里发贴了!
希望大家能给我详细的解释!
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C(2007-02-01):
这个对传感器的要求比较高,德国IFM 公司的传感器还可以,我一直在卖这个牌子的,有兴趣和我联系,我给你资料,传真:021-54427791或电话021-54427798-21,倪先生.

网友D(2007-08-02):
罗斯蒙特8800cw型涡街流量计的组态中,改变其灵敏度对流量将产生何影响

网友D:
罗斯蒙特8800cw型涡街流量计的组态中,改变其灵敏度对流量将产生何影响
请大虾给予指导为感!

网友E:
首先工作压力非差压;
再者流量和密度有很大关系,管道对不同介质阻尼系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