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我公司低压电容器运行过程中,有一个电容器端子温度达到80度,但本体温度只有42度。以前有一只出现过类似情况,我以手动运行方式解决,强行使其退出,现在两台且不相连。我该怎么办?另:这种电容器是修理还是直接更换。

楼主:
昨天,我将端子紧固后,已Ok,谢谢信老师关注

网友A:
还应该对进行处理,或换新民,我们厂有一个端子到100多度,处理好像不起什么作用,使用一些时间后,就又不行了,最好是换新的

网友B:
照我感觉是接触不好引起的,只要处理一下接头,把接头清理干净,再紧固,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可以那就要更换了.还有就是发现涨壳的就要换掉.

网友C:
同意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