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微压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6-11-08):
请教了解微压传感器的朋友,微压传感器的进气口前需要加气液分离器吗 ,加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气体压力的测量?

网友A:
不需要.
本身微压就很低,再加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楼主:
我测量的对象是电站排气烟道中的压力,有SO2 温度200以上,气体中有水蒸汽,而传感器处的温度低于50,管路中会有冷凝水出现,SO2就会溶解在冷凝水里,腐蚀仪器,而且管路中水分排不出去也不行啊.
比较愁啊 +不是 不+也不是.
不知道你测的气体是什么类型的 都是干气吗

网友A:
1100℃不加.传感器处的温度低于50℃.

楼主:
不加的话那产生的冷凝水怎么办啊
你刚才说的话 我有些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解下
了解我的测量的具体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的话那产生的冷凝水怎么办啊
你刚才说的话 我有些没明白
用了几十年了,几十个厂怎麽没有发生?

楼主:
恩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