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如欧姆龙C系列PLC的内置之度外232接口可否通过上位连接与电脑的232接口连接读出程式和编辑程式呢?我的电脑是通过USB转用232的连线。如果可以请讲一下上位连接的具体方法

网友A:
麻烦将问题再说一遍,谢谢。你的问题实在是看不明白

网友B:
可以,用过.看(或定)好usb转的串口号,然后和普通串口一样用.

网友C:
用USB接口也行
不过要装驱动的

楼主:
如我想同CQM1H系列PLC连线上载程式 ,但没有欧姆龙的连接线(外设接口的),我有一条USB转232的转接线(三芯片已装驱动,非常好用),所以想用这条线通过CQM1H CPU的内置232接口和电脑连接,从书上得知CQM1H的CPU内置232可通过上位链接与电脑连线,我不是很明白,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告知具体的方法,谢!

网友D:
你再买(做)条专用电缆就可联了

网友E:
可以,你自己再做一条RS232的电缆就可以和PLC的串口连接了
PC   PLC
2--2
3--3
5--9
要是你的USB转接线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常掉线!

网友F:
具体的232接口不一样的,OMRON上的RS232口与电脑连的话需XW2Z-200S-V的电缆;

网友E:
楼上的又在卖东西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