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星——三角起动自己接线需要些什么东西?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18。5KW的电机要控制,又没审请到经费购买变频器,只能采用星——三角起动。我又不想直接去买起动器,现在想问问各位大侠我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又要什么样的规格?目前我手上有一个LOGO!还多出2个输出点,可作延时计时器。电路图在书上也已找到。

    如果用星三角起动器,是不是直接接线,不用管什么时间设定之类的,仅仅关注输入输出就可以了?我这个系统同时还控制有2个11KW的电机,是不是可以像用软起动器一样可以共用这个星三角起动器呢?

哪能大哥知道,请给小弟指点指点。我的邮箱是:goodhhs1983@126.com,谢谢了!

各位大哥,帮忙顶上!就算你不清楚/不想说,别让它沉了,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到处找书!!!都没有这方面的。

网友A:
一个热继电器,三个接触器

网友A:
哦 还要按扭和空气开关

楼主:
谢谢2、3楼。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机直接起动可不可以?要是可以用多大的接触器才不会出现老是熔断现象?还有这时它的空气开关用C多少?会不会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这种小电机直接起动对电网的容量影响不会很大吧?

网友B:
对电网影响大,不宜直接启动,还是用降压启动吧。

网友C:
看变压器的容量,最好还是不要直接的好。对电机的寿命不好,

网友D:
还有,延时继电器。
要想,星-三角启动,你的电机必须是三角形连接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6楼,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电机是不是三角形连接的呢?
星——三角不是在外电路中通过接触器接线端子不同的引线方式接成的吗?对电机本身还有要求?我打开过电机的接线盒,有六个接点,不就是电路图中的V1,V2,U1,U2,和W1,W2吗???
期盼回复,谢谢各位大哥的提示和帮助!

网友E:
横星竖三    也就是横着接是星形     竖着是三角

网友D:
9楼说得没错,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应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
也就是,打开接线盒电机的六个端子是用短接片竖着连接的。

网友F:
我建议你还是用常规线路的比较好!编程控制器用于星三角启动有些大才小用!毕竟不是很划算,仅仅省了一时间继电器而已!常规线路也比较简单!

楼主:
一个星三角起动器是不是直接就接线,不用管什么时间设定之类的?我这个系统同时还控制有2个11KW的电机,是不是可以像用变频器一样可以共用这个起动器呢?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的LOGO还有输入点和计时器.

网友H:
可以看一些电工书,上面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I(2013-12-25):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启动
我家的就是

空开选用100A的

接触器之前是4011,用了一年后现在换成5011
接触器线圈36V

网友J:
引用 网友D:
9楼说得没错,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应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
也就是,打开接线盒电机的六个端子是用短接片竖着连接的。

网友K:
空开选择D系列哦

网友L:
一个时间继电器,3个接触器,两个按钮还有一些链接电线,最少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