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教各位一个很弱的问题~只希望得到一个最准确的答复~~
其实问题很简单~~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有加热 ~传送~有抽气~~
总功率达到700KW~我是将各部分部件的功率加起来得到的~
请问这种总功率计算方法有没有错误~是否需要对各部分分别对待??对电网浪涌等实际用电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我需要给出多大的余量??
另外~如果我算定了700KVA的总容量~我选择多大的空断呢~应该选择多少A的呢??~如何计算的~~!!!
不是我不看书~是发现按书上的计算方法和实际的设备上的选择总有出入~
请各位指导~~万分感激~~

楼主:
果然没人!!

网友A:
你的功率计算应该要按设备的运行方式来计算,间歇运行、长期运行、短暂运行所计算的功率都 不一样,而不是简单的把总功率加起来,700KW不代表就是700KVA的容量,要计算各电机的功率因素,计算出 有功功率,再乘上系数等,要计算出总容量,根据总容量算出额定电流才能决定用多大的空开。

网友B:
有空看一下<工厂供电>机械工业出版社,可能对你有帮助哦

网友C:
我觉得三楼的说法是正确的,总功率还等于乘上每一部分的传动效率才是的。

网友D:
真是麻烦啊,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率计算应该要按设备的运行方式来计算,间歇运行、长期运行、短暂运行所计算的功率都 不一样,而不是简单的把总功率加起来,700KW不代表就是700KVA的容量,要计算各电机的功率因素,计算出 有功功率,再乘上系数等,要计算出总容量,根据总容量算出额定电流才能决定用多大的空开。

偶也学习一下!

网友F:
考虑设备同时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