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问:一台800KVA变压器(高压10KV、低压400)在低压侧选用DW15--1600A断路器是否小了一点?选多大应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A:
不小,可以了

网友B:
DW15-2500以上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意见,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用1600A的断路器

网友D:
足够大了!8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应该在1200A左右!s7,s9的变压器每100vA电流应该在144A左右!

网友E:
1000KVA的用DW-1600也够用的了,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