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问那位高手能告诉或讲一讲FB41、FB42、FB43的用法和各个的参数的意思?还有FC105、FC106的用法和各个参数的意思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siemens的.FB41就是PID.常用的P,I,D,手动输出man,手自动控制man_on,设定sp_int.输入pv,输出lmn.在step7帮助里有.大概是偏差记作dp=sp-pv,lmn=p(dp+i*dp+d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