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都各位师傅了,小弟刚入门见笑了.
我的QQ是408671877.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网友A:
自己看书把,上面有说得很详细

网友B:
求教如何上传图?
星接法:线电流=相电流         角接法:线电流=相电流×√3   相电流=线电流/√3

楼主:
把CAD文件转换成BMP格式然后上传就可以了.
哪位大侠烦请告诉我详细的计算方法,顶楼的三条电阻丝都是3KW.

 再次谢谢了!

网友B:
因P1=P2=P3=3KW,不论是星接还是角接,总功率均为9KW。
  星接计算如下:U相=U线/1.73=380/1.73=220V,则:I相=I线=3/220=13.64A
   角接计算如下:U相=U线,则:I相=3/380=7.89A,I线=I相×1.73=7.89×1.73=13.64A
   上述报的若是电阻而求功率的话。假定每一电阻均为100欧,星接时的功率则为11.6KW。而角接时的功率则为34.7KW。
  理论与实际是差不了多少,的主要是接线存在问题。
  在网上是进行交流,若叫人家看书的话,试问那你又何必来这上网?

网友C:
不管是什么接法,那个公式都是通用的,不好意思,公式我打不出来

网友D:
你不要问了,自己看书

网友E:
4楼,理论上是这样,离实际很远的,其实我早就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建议你找一本电机学或电路的书看一下,一般在第一章介绍。

网友G:
让别人去找书开的,说的都是屁话.

我是根据电工口诀得出来的.

9+4.5=13.5A

大概是13.5A

网友E:
用钳表测肯定没有那么多

楼主(2007-01-02):
[推荐]非常感谢
大哥的讲解让小弟受益非浅!
谢谢了! 今后有什么好东西也一定拿出来让大家分享!

楼主:
[推荐]非常感谢
5楼的大哥,再次对你的解析表示感谢!

网友H:
10楼的,什么口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