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求助!!!!

楼主(2006-11-08):
我用s7-200cpu222的   电脑里的程序已经通过编译了   但是下载到PLC里就下不进去  说有非法语句  叫我去查指令助记符   错误代码是82    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要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可能需要使用V4.0sp3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应该把程序发给大家看.

楼主:
不管什么程序都下不进去   我到编程手册上抄的程序也下不进去

网友C:
是200CN的模块么?是的话请用V4.0sp3转到中文界面再下载。

网友D:
软件版本低,用V4.0 SP3就可解决

网友E:
恩,我们昨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版本太低了~
我们用的是S7-200 224CN的PLC,用3.2版的软件下载不了程序,换成4.0SP3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我碰到过,你的版本太低,去西门子网站,下载。

网友G:
CPU222是可以的,但带CN的必须要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H:
4楼的话,应该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遇到过,v4,换成中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