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线径选择

楼主(2006-11-08):
本是是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谢谢
我朋友办了一个小加工厂。要配线。要380V的和220V的。是不是主线接三根380V的线和一根零线。380V的一根线和零线就是220V还是就是二根380V的。要不要加条地线?还有2平方4平方6平方各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急用。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呀。555555555555

楼主:
哎。还没有人告诉我。急死我了

网友A:
380V的一根线和零线就是220V,地线不加也行,接零保护吧。2.5、4、6分别是15、20、30

楼主:
呵。非常感谢。谢谢

楼主:
是铜线的哦

网友B:
铜线的最大负载更大一点,应该是15,24,36

网友C:
呵呵,电工还是有些讲究的,你还是找个专业电工帮你设计一下好了!你的要求不高,只要一般电工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来讲就是3相4线制进去,地线也要进去,地线可以自己打,接地是比较的安全,没有地线是比较的危险,还有就是要看你的设备功率有多大,然后在选择多大的导线.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要拉1600A的电该配多大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