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8):
请教各位高手
我家前些天装修改电路,发现墙上的电源是后接的,火线我可以通过电笔来测试,但不知哪个是零线,哪个是地线。
怎么才能分别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与火线的电压,一般地线低些。

网友B:
拆开一个三个脚的插座来看一下电线的颜色,或者用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C:
配电箱断了零线..查一下OK

网友D:
零线上一般会有很低的电压,地线是没有的;

网友E:
在这个论坛发这个贴子我觉的你真是找对地方了

网友F:
用火线加电灯泡分别接两根线,不跳闸的就是零线。

网友G:
有些地方,地线零线不分的,还是到配电箱看看清楚颜色

网友H:
接地线通常都是黄绿双色线吧,配电箱看过了吗?应该统一的吧,否则布线的人太牛了吧

网友I:
7楼的有创新,呵呵,4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J:
哈哈,电路布线图没画吧

网友G:
如果认真遵守电气安装规定,11楼问题不存在,改造的电工看到不明电路,特别是乱拉的当然没法弄.

楼主:
7楼兄弟的方法很好用,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